可调直流电源

楼主(2007-04-05):
请问各位大虾,本人想做一个100~800V电压连续可调的直流电源,用DC  DC能否实现,打算用UC3842芯片??

网友A:
UC3842恐怕比较困难

你的电压输出范围为8:1,考虑到网电源电压变化和负载变化,3842输出的脉冲占空比可能需要几十比一甚至100:1。3842输出脉冲占空比能不能实现这么大的变化?

楼主:
打算

我打算用2档来实现这个功能,100~400V一档   400~800V一档

网友B:
若分两档,

100~300一档
300~800一档
这样变比最大为3

网友A:
分档是个好主意

如果分三档,每档工作范围恰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