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池盒结构上也可实现,让正极**低于塑料外框

楼主(2007-04-05):
请问哪里有防反接实用电路.请指教.

网友A:
?

弄条二极体不行吗?

网友B:
电源输入端串个二极管,最好是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C:

电池反装后就碰不到正极了

网友D:
哪里有电池防反接实用电路,高手指教,急!!!!

可用2个817做正反向检测电路啊!本人做过100A电池与100A电池正反接连接电路

网友E:
可以实现,接反决不损坏

如果是为公司开发就要咨询费

网友F:
加个整流桥,电池怎么接都正常工作

网友G:
整流桥?

如果是手持设备应该不行,浪费电池效率的。

还是用MOS管,做正向自导通,反接截止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