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不工作原因分析

楼主(2007-04-07):
最近产品中有几块板子出现开关电源故障,产生火花后无输出
将负载与开关电源断开后,用直流电源给3843供电
使用示波器观察其6脚输出波形无脉冲,一直为高!
检查其外围器件并无异常.苦寻不着原因之下请教各位高手了...
UC3843不干活的原因分析~~~

网友A:
~~

路过,不过根据我修电源的经验,把周边的器件都换新回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有些器件尤其是贴片,测是好的,可就是不能用哦

楼主:
原因就在mosfet上!

谢谢!
不过我好像知道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