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匝数比等于电感量的平方比,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2007-04-12):
(无正文)

网友A:
先要明白电感量是怎么产生的

电感量是自感电动势与电流变化速度之比。自感电动势是由于磁通变化产生的。而磁通又是由电流产生的。匝数加倍,产生磁通加倍,磁通加倍,每匝电动势加倍,而匝数又加倍,结果是电动势成为四倍。

网友B:
看大学物理书

上面有公式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