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路輸出交叉調整率

楼主(2007-04-12):
我有一個19V/3.5A; 5V3A反激式雙路輸出的電源,交叉調整率很差,請教高手.

楼主:
交叉调整率主要在变压器的设計

謝謝xigema的關注!我用的也是双组同时参于回授来控制,其中次級19V的反饋量占百分之75,次級5V的反饋量占百分之25,變壓器次級是用疊加的方法,初級分層繞,且次級被初級包住,不知道怎樣調整变压器和反饋量?謝謝大家的關注!

网友A:
可用铜箔来代替漆包线的方法来改变压器

网友B:
主要在于漏感的控制

反激电源多路输出交叉调整率控制

理论上反激电源比正激电源更使用于多路输出,但实际上反击电源的多路输出交叉调整率比正激电源更难做,这主要是正激后面加了个偶合电感,而反激的漏感不是零。
很多人做反激电源时都遇到这个问题,一路输出稳定性非常好,但多路输出时没有直接取反馈的路的电压会随其他路的负载变化而剧烈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MOS关断,次级输出时能量的分配是有规律的,它是按漏感的大小来分配,具体是按匝比的平方来分配(这个可以证明,把其他路等效到一路就可得出结果)如:5V 3匝,漏感1uH,12V 7匝,如果漏感为(7/3)(平方)*1=5。4uH,则两路输出的电流变化率是一样的,没有交叉调整率的问题,但如果漏感不匹配时,就会有很多方面影响到输出调整率:1。次级漏感,这是明显的; 2,输入电压,如果设计不是很连续,则在高压时进入DCM状态,DCM时由于电流没有后面的平台,漏感影响更显著。
改进方法:1,变压器工艺,让功率比较大,电压比较低的绕组最靠近初级,其漏感最小,电压比较高,功率比较小的远离初级,这样就增加了其漏感。2,电路方法,电压输出较高的绕组在整流管前面加一个小的磁珠或一个小的电感,人为增加其漏感,这样电流的变化率就接近于主输出,电压就稳定。3,电压相近的输出,如:3。3V 5V,按我们的解释其漏感应该差别很小,这时就要把这两个绕组绕在同一层里面,甚至有时候5V要借用3。3的绕组,也就是所谓的堆叠绕法,来保证其漏感比。
另外有时候电压不平衡是由于算出的匝数不为整数造成的,如半匝,当然半匝是有办法绕的,但半匝的绕法也是很危险的(可参考其他资料),这是我们可以通过二极管的压降来调整,如12V用7匝,5V用3匝,如果发现12V偏高,则12V借用5V的3匝,但剩下的4匝的起点从5V输出的整流管后面连接,则12V的整流管的压降为两组输出整流管的压降和,如:0。5(5V)+0。7(12V)=1。2V,另外12V输出负载变化时,其电流必然引起5V整流管的压降变化,也就是5V输出变化,而5V的变化会通过反馈调整,这样也间接控制了12V

楼主:
雙路輸出

xigema, xwj,你們好!可以幫我設計一下變壓器嗎?我們把參數變更為19V/3.3A; 5V2A反激式雙路輸出,我的郵箱是LDX-0123@163.COM,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