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 升压电路,电感为什么会吱吱响?

楼主(2007-04-13):
各位
   我在使用一款升压DCTODC,电压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工作起来的时候会吱吱的响,仔细听一下是电感那里发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
   搜索了一下,有关的现像很少.

网友A:
多高的开关频率

用铁氧体的慈心电感一般没问题,电感买错了还是开关频率太搞,一般几百K的开关频率,铁氧体的慈心电感是没问题的。

楼主:
使用的是AIC1610

芯片是用AIC1610,Datasheet上写着500khz

楼主:
电感是用 铁氧体的慈心电感

电感是用 铁氧体的慈心电感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3114950713.gif

网友B:
我的也有吱吱声!电路如图!变压器磁芯和紧绕了还是有!

VSS和VDD是+6V干电池供电.用示波器测振荡5KHz,现在怀疑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OK

电感叫的话,一般是电感线圈的振荡频率在200Hz-20KHz之间时会被人耳听到。可以选择此频率之外的震荡频率。

网友D:
到底怎么解决?

哪位子高手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E:
6楼正解

解决方法 要么改频率,要么把电感放在清漆里浸下后晾干,把它粘牢

网友F:
先看看,电感的波形正不正再说〉

网友G: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H:
按9楼所说的

先看看波形正不正再说,波形不正就会叫了,管你多高频率

网友I:
先看波形

网友J:
换一种电感试试,或用8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