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后备电源应如何选?

楼主(2007-04-13):
(无正文)

网友A:
那种焊接在电路板上胖胖的充电电池,法拉电容也可以,就

网友B:
看MAXIM的相关应用笔记

ds1302的后备时需要的电流就0.3ua左右,一个普通的150mah的CR2025锂纽扣电池就可连续后备工作三十多年了,没必要用大体积的充电电池或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