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问题:(

楼主(2007-04-14):
各位现有一个电路431老是损坏,请各路大侠一起分析一下.
电路频率有100KHZ,TL431是2%的调整率.

相关链接: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NEW431.bmp

网友A:
431问题

你有没有写它的参数,很难看的也来是那的问题

楼主:
纹波问题

我查了一下,在线路上与431的地线成了一个回路,在地线与变压器间的地线断开,用示波器看纹波明显少的多,现在正在更改后试产.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