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姐妹,我用UC3842推动两只MOS管可以吗???

楼主(2007-04-14):
各位兄弟姐妹:

       我想询问一个问题。

      为了提高充电电流,让充电器的功率更大一些,我使用了两个变压器推挽的方式,当然也适用了两个MOS管,也就是:用一个UC3842推动两个MOS管和两个变压器,这样设计后,功率提高了一倍,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一直不敢投入生产,怕3842“推动力”不够而出现一些问题。

     请问:

     1、为了增大电源功率,用一个UC(KA)3842推动两个MOS管是否可行?

      2、3842和3844在设计使用中有何区别??

    盼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3842推动两个MOS管

怕余量不大

网友B:
no problem

       不过没看明白“使用了两个变压器推挽的方式”,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推挽。

网友C:
,那不如做成两套独立的系统

如果你用了两个变压器,那不如做成两套独立的系统,并联使用

网友D:
最好先用推挽的方式放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