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后备电源应该如何连接??????

楼主(2007-04-19):
  我的ds1302的后备电源接了两节干电池,(直接接到了VCC1上)
但是把主电源拉抵了(低到只有两三伏左右)。
    请网友指导一下

网友A:
后备电源VCC1不可能将主电源拉低

除非IC坏了。

网友B:
DS1302坏了,不过一般芯片功能正常

已经无法作为后备电源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