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主板 3.3V

楼主(2007-04-21):
(无正文)

楼主:
内容

请问主板(KT333)上的哪只IC 可以将 12V/5V 调整为 3.3V
谢谢!

网友A:
主板上好像没有这个电压转换

pc机的开关电源就有3。3的输出,主板上好像没有这个电压转换。

网友B:
PC开关电源有3.3V输出的

网友C:
但有转2.5V和1.xV的电路

新的主板由于电流大一般从12V转,老的主板可能会从3.3V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