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是不是只能隔直流,不能隔交流?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就是隔离电源的,DC里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A:
以上指绕组是隔离的变压器

楼主:
楼上,变压器不能隔离交流电啊!

所以隔离电源只能隔离直流不能隔离交流?

网友B:
应该说隔离相当于一个电容

对工频交流也有相当大的阻抗,但对很高频率阻抗很小。

楼主:
5楼,那一些电源模块所谓的1000V隔离是指直流吧?

网友B:
这要看测试的技术条件

安全测试多数是工频交流有效值,1分钟。对主要承受直流的部位则用直流测试。有时两种测试都要做。
施加这个电压也有要求,必须从较低(好像是一半)电压开始,在若干秒内逐渐升高到额定值,保持1分钟。

网友C:
电容隔离直流,电感隔离交流,绝缘体隔离交直流

网友D:
交流信号还要考虑分布电容、电感的影响

楼主:
嗯,似乎明白点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