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电源转换芯片,谢谢!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网友A:
dcdc模

不共地的,应该是dcdc模块了

楼主:
不用模块

想自己做,不想用模块!dcdc模块里应该也要用IC!
原理应该和dcdc模块一样,

楼主:
to 三搂

qiuguidong:
    我打电话去你们公司了,说没有!

网友B(2007-08-25):
hk: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带隔离变压器的那种

像安森美,就有这种IC,但你要自己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