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降压的区别?

楼主(2007-04-26):
请问DC-DC是靠哪个地方的不同而控制升、降压的?
查了些资料:
当0<k<1/2时,斩波器输出电压低于直流电源输入,此时为降压斩波器;
当1/2<k<1时,斩波器输出电压高于直流电源输入,此时为升压斩波器。
--------------------------
那么是升压还是压应该由下面两点决定:
1、振荡电容与两个反馈电阻控制是升压还是降压;
2、降压时储能电感接开关三极管发射极与地之间,升压时储能电感接两个开关三极管集电极与集电极之间,这样做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不明白。

不明白。

楼主:
有谁知道啊

有谁知道啊

网友B:
谁也不知道

楼主说查了些资料,“查了些资料”下面两句想必是“资料”里说的。
只能说这两句是错的,即使对某一特定电路也是错的。

网友C:
恐怕是针对的buck-boost电路来说的吧

楼上的!这两句话恐怕是针对的buck-boost电路来说的吧!
有什么错误呢?还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