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2v到5v的电源

楼主(2007-04-26):
请教各位大虾了:
我想找一个5v的稳压电源,输入是7.2v的。
由于要供给ad转换模块的参考电压,而ad转换的精度要求又比较高,所以对5v稳压电源的输出稳定性要求很高,
不然ad转换精度再高,当参考电压不一样时,即使是一样的输入,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
谢谢了!!

楼主:
一般的7805之类不行了
lm2940怎么样
更好的呢?

网友A:
参考电压?应该用电压基准吧?

网友B:
电流,还有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C:
max

max可以满足一般的要求

网友D:
用电压基准源

网友E:
LM336-5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