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推荐一款 多路输出 的电源芯片吗?

楼主(2007-04-26):
现在做一个小型系统,

所用的CMOS传感器 需要3路电源供电:3.3V,2.5V,1.8V

如果每路电源都用一个三端稳压,整个系统体积就太大了,

请问你能推荐一款

5V输入,3路电压(3.3V,2.5V,1.8V)输出的 电源芯片吗?

谢谢!

网友A:
看看max有没有把

看看max有没有把。我好像看过资料,具体型号忘记了

楼主:
好的,谢谢2楼的

楼主:
感谢4楼的,MAX8621好像也行

我到Maxim公司的网站找了一下,
发现其中一款DC-DC 整流器还算合适,
型号是:MAX8621ZETG+
小封装:4mmX4mm,24脚QFN。
一路输入,
4路同时输出。
还行,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B:
用INTERSIL的电源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用INTERSIL的电源,这个厂家很多产品非常不错,就是以前的HARRIS,后来又收购了XICOR,他的电源,特别适合在IT行业里用,在计算机主板里占有了70%的市场.它就是以多路输出优势很明显.

楼主:
好,谢谢。

后来发现,
Maxim的产品:
MAX8621ZETG+
不能申请样片,
到中发问了,也没卖的。
无奈啊!

楼主:
打电话问Maxim的技术支持吧,我也是这样问的。

网友C:
看看TI的有没有

网友D:
8楼

没有见过这样的芯片,只能自己做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E:
看看SIPEX的电源芯片吧

看看SIPEX的电源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