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实现双电源切换?

楼主(2007-04-27):
在主电源失效的情况下自动打开备用电源?

请教高手 有无参考设计

楼主:
有看的没有回的啊

楼主:
最简单的我能想到的就是用二极管了

由于主电源和备用电源都是 5VDC,可以分别串两个压降不能的二极管实现

网友A:
急啊

这个怎么实现啊?我也需要呢,高手帮忙来个电路图好么?

网友B:
一个P MOSFET加一个二极管!

一个P MOSFET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C:
本人是专业做应急的,如果需要详细点可以和我联系

这个很简单的
两个电源+分别从管的S输入,两个P沟道管的D接在一起作为输出(如果压差大需要加肖特基隔离)
如果控制就不用说了吧?
zhang@mexcel-lighting.com

网友D:
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