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个电路,这样引出5V电源可不可行,会不会对+12有

楼主(2007-05-05):
那个+5V的电源应该会对+12有影响吧?

网友A:
C15C16反了

网友:
电流如果不大应该没关系

最早期VCD的7808和7805也不这样接的,还有,楼2他没看清楚,电容不会接反

网友:
是我看错了,是反了

楼主:
这个+5V的电压要带单片机和几个与非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双12V是用做什么用的了,数字和模拟电源建议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