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842设计两组输出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7-05-07):
要求:
两组输出:38V,1A;12V,0.2A
输出纹波尽量低,100MV以内
哪位大虾有电路图可以共享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主要是变压器的设计,小弟不是很清楚如何分两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3842做电源,通常是单端反激式隔离电源

反激式电源需要两路输出,只要变压器的两个次级匝数与输出电压成比例即可。不过需要注意加上整流二极管压降。
另外,两路输出只可能有一路输出反馈到芯片,另一路输出是“半稳”的,即只对工频网电源电压变化稳定,对负载变化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