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较大输入电压范围的稳压解决方案

楼主(2007-05-11):
做电机驱动控制用的电路,里面需要基本稳定的5V(给数字系统供电,5%即可,电流100mA),但是由于电机不同,输入电压的范围可能是从12V到50V左右,这么大的变化范围一般的78XX受不了,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最好是像78xx那么简单的电路。

谢谢!

网友A:
用可调型那种稳压IC不也可以吗?如LM317之类的,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B:
用LM2575HV-5.0。

用LM2575HV-5.0。输入电压可达60V。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