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控制失灵 求求各位了

楼主(2007-05-11):
功放摇控失控,摇控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CPU不行,主要是天汽干澡一切正常,潮湿天汽就失控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接收电路问题(如什么器件参数变化),CPU坏的可能性

可以在潮湿天用电风吹对可疑器件进行加热,试试.

楼主:

谢谢2楼大哥,我会安排人手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