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难题,请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07-05-11):
设计一款电源,外部给定一个电压信号,为0-5v.现在遇到的麻烦是想在输入0-5v变化时,能用什么办法使输出在5-0v线性变化?也就是说在外部输入电压在慢慢变大时,通过什么装置可以使输出慢慢变小?
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A:
很简单,反相器加偏置

楼主:
小弟愚钝,请大侠明示!

大侠能否说的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B:
你要的电源电流是多少?电流小的话,一个运放解决问题

接成反向器就行了。

电流大点就搞个扩流或者用一些音频功放来搞.

网友A:
我要说的

 computer00 都说了。

楼主:
好像不行啊

把运放接成反相器,那样的话也只能是在5v输入时,输出是0v;在0v输入是5v而已呀。那我输入4v,3v,2v,1v时的输出能是1v,2v,3v,4v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把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器的话VO=-VI*Rf/R1,那样的话,比例关系是有了,可是却出现负压了。我考虑是否可以用两级反相放大器,用前级的输出作后级的输入,通过调整放大比例来达到目的呢

楼主:
还是不行

用了两级反相放大器还是不行啊,接成反相器看来是不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C:
我要说的

 我要说的

 computer00 都说了。

减法运算放大器

楼主:
我最初想到的就是减法放大器

我最初想到的就是减法放大器,设立一个5v基准,作为被减数,可是运算出来还是不行啊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电源,有一个0-5v的外加调节,而我的电源内部需要一个相对应的5v-0的信号来调节电源的恒流值,断断续续琢磨了快有一天多了,还是感觉不能达到目的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maychang,computer00和zhang123三位热情作答,前面我在作减法运算放大器时画错了电路图,怎么也跟理论值对不上,真是惭愧啊,再次感谢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