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电源

楼主(2007-05-11):
用7805转换24V直流电压到5V直流电压.5V电压出来供应电机转动,此时运转时发现7805很热,不知有什么方法时其
不止于太热.

网友A:
用DC DC 吧,7805效率太低

网友B:
试试看

lm2576-5.0

网友C:
北京承力电源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

DC-DC模块电源
电机的启动功率较大 7805一般不适用

网友D:
可以用mc34063。外加MOSFET的话。电流得到很大提高

网友E:
re

你可以用两级变换,一级变换的功率损耗 全部都在一个管子上,就会太发热

网友F:

用LM2576好一些,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