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MCU的A/D检测几十伏的电压值?

楼主(2007-05-12):
想在前面用运放进行电压跟随,后面再用电阻分压,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运放可以跟随几十伏的电压?或者有什么其它比较好的方法?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回楼主

可以用0V和+30V供电,条件是运放的共模输入不超过运放允许的范围,同时运放的输出也在运放可能的范围内。
看来楼主是要用这样供电的运放做跟随。此时运放同相输入端应该加保护电路,以免输入超过允许范围毁掉运放。

网友B:
前面用用电阻分压,后面再运放进行电压跟随

网友A:
这要看被测电压源的内阻有多大

如果内阻比较小,能够承担电阻分压消耗的电流,当然先分压比较省事。
如果内阻很大,不允许输出电阻分压这么大电流,那就必须先跟随后分压。这样做的麻烦是必须有一个比待测电压还高一些的电源。

楼主:
问个菜鸟问题!

因为被测电压内阻不明,所以我想先用运放进行电压跟随,问题是运放一般都是双电压供电的,需要正负两个电压。我想问一下,比如用+15V和-15V供电的运放,是不是只要正负电源端电压差为30V就可以了,能用+30V和0V来供电吗?

楼主:
谢谢指点!

这样做行不行,前面先用兆欧级的电阻分压后面再加运放,这样由于分压电阻很大,电流就很小,由于内阻引起的压降就可以忽略了,而运放本身是电压比较器,不需要多大电流来驱动它,不知这样做行不行?还有兆欧级的电阻有1%精度的吗?如果精度低了测量误差就大了。

网友A:
行不行还是要看待测电源内阻能否输出数十uA电流

网友C:
楼主做产品不知到被测信号的内阻范围?

网友D(2010-08-22):
给运放的电压是分压出来的是否也要接运放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