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半桥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选择

楼主(2007-05-12):
做半桥开关电源都是用两个场效应管组成,有没有两个管子合在一起封装的孪生管

网友A:
好像很少看见有大功率的

网友B:
半桥电路的两个功率管彼此之间要求至少四五百伏耐压

集成在一片硅片上很难。
半桥用分立的功率管也不能共用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