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4-03):
用一个4.3V转3.3V的 LDO, 输出电流<100mA, 输入电压有200-300mV的纹波(主要是下跌,脉宽<1ms),输出脚加了104并47uF的电容,输入脚有4700uF的电容加104电容,所选择的LDO的最小压差300mV,输出电流可以到200mA,从LDO的数据手册看,这种情况应该3.3V的纹波<10mV才对,但实际情况输出有时有高达100mV的输出纹波,波形跟输入纹波一致,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
我用了AIC1722 和 SPX3819 两种LDO测试,情况都差不多,但最先用了1K含铅的AIC1722又没有问题,几乎没有跟输入波形一致的纹波,后来改成不含铅的AIC1722,就出问题了,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后面又换了好几款LDO,都是这个情况,怪了!!!

楼主:
基本可以肯定布板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输入端负载比较大,有2A

网友A:
去掉104试试

有可能是闭环不稳定问题

楼主:
是去掉输入104还是输出104 ?

楼主:
没有加104的时候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