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烧输出整流二极管问题????

楼主(2007-04-04):
各位大虾,我做了一款36v锂电充电器,电流为2a,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烧输出整流二极管,我用的型号是20100,前面的电路是3843控制电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不就是电流太大,要不就是耐压不够

网友B:
20100是不是快速整流管

网友C:
回答

  那就是负载电流太大

网友D:
20100?

你用的20100的参数为100v 10A .
你的电源输出电压是36V,其峰值电压远高于100V(如果你不是用软开关的话)建议你选用耐压载200V左右的快恢复管,不要使用肖特基

网友D:
呵呵,错了,

更正一下啊,20100为20 A ,100V 肖特基管

网友E:
过压还是过流

先看一看电流有多大。在分析是过压了还是过流了

网友F:
是耐压问题

是耐压问题,要用200V的管子,你应该是反击式吧,换成200V的管子就没问题

网友G:
给二极管再并个RC吸收,估计会好些!

给二极管再并个RC吸收,估计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