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篇

楼主(2007-04-04):
1、输出可调(通过键盘输入数字调节)10-30V直流电压,0.1V一个调压等级
2、输出电流1A
3、输出电压偏压0.05V
4、具有过流保护

网友A:
"输出电压偏压0.05V"是啥意思?

网友A:
是"最大偏差"吗?

网友B:
楼主的要求

“10-30V直流电压,0.1V一个调压等级。”
即步长0.1V,共2000步。

输出电压偏压0.05V
即输出值与设定值之间最大偏差0.05V。

这个要求相当高。0.05V/30V = 0.00166 ,测量仪表要0.05级才可以。

其实,稳压电源还是普通的稳压电源,只不过基准电压由单片机给出而已。单片机同时做键盘等工作。过流保护,可以由单片机完成,也可以由硬件完成。

楼主:

中国期刊网  关于 数控稳压电源  的一篇论文
http://ckrd168.cnki.net/grid20/detail.aspx?QueryID=11&CurRe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