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用UC3842做DC DC变换,但每次都是UC3842

楼主(2007-04-08):
本人用UC3842做DC DC变换,但每次都是UC3842发热,然后坏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附电路图

网友A:
7脚外接限流电阻然后接20V电源

楼主:
问题找到了

谢谢各位
问题找到了,是3脚没有接地。VCC是24V,我准备接一个2K的限流电阻。

网友B(2014-02-12):
我想问一下,3842做110DC-48VDC 功率60瓦的变换行么?
电路形式用网上的可行么?

网友C:
画蛇添足的节奏,自己3842驱动MOS不就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找到了,是3脚没有接地。VCC是24V,我准备接一个2K的限流电阻。  ...

第三脚要连在电流检测电阻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