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阻容降压,如何获得+-5v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09):
两个半波整流即可

楼主:
我使用的是线电压380V,能说具体些吗?

我使用的是线电压380V,能说具体些吗?

网友B:
谁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 ,来个共识或者图什么的

网友C:
再次重申:反对初学者用阻容降压电路!

P都不懂,就敢玩强电!

你自己不要命也不要害别人啊!

楼主:
呵呵!!

我确实没搞过强电,我以前一直写程序和数字电路的设计!所以才查资料和向大家学习,如果都和你说的的那样,不懂就别玩了,技术怎么发展。请问您是刚出生什么都会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希望你我都能珍惜。

网友D:
怎么发言呀?

我想在你的贴上留言,可是要怎么做呀

网友D:
我也想问你一下,

如何减小阻容降压的直接冲击呀

网友A:
贴这张图,并不表示我赞成这样做

太危险!
别拿你的生命不当回事。

图中各元件数值应该根据输出电压及电流决定。初学者切勿轻试。

网友D:
请问10楼

你这个图的100欧是多少瓦的?那个稳压管是不是经的起上电打火花呀?我这用的一个电路也是和你们差不多,可就是减底不了这个直接冲击 呀

网友A:
回楼上

100欧电阻用多大功率,应该根据其上的电流计算。这个电阻上的最大电流,与串联在市电回路中的电容容量有关。

网友D:
问楼上

是呀.如果是1uF大概是60--70MA.大概是用0.5瓦,可是这个冲击就不是0.5瓦可承受的了.还有你好个稳压管经的起多次的冲击吗?

网友A:
回楼上

100欧姆电阻接在电解电容之后,不会受到上电冲击。稳压管也是一样。
受冲击的是与电容串联的那个电阻和整流二极管,这个电阻如果用金属膜电阻烧坏,最好改用线绕电阻或水泥电阻。

网友D:
回楼上

不是吧,我这都是过不了电流冲击呀,不是电压冲击呀,我用的还是470的电容呢那如果是电感的话,电容放是电感前好,还是电感后的好呢?

网友A:
我可是不明白了

这里没有什么电压冲击呀?
电感在哪里?

网友D:
谢谢指教

我 是说电阻换成电感呀.电容降压.在上电瞬间电容的冲放电不会对后面的电路产生冲击吗?|

楼主:
谢谢!

我的这个电路是装在一个小管道内的,要求成本低,实现的功能也是很简单,只是给两个LM358放大器供电。安全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觉的还是要考虑一下冲击问题.必定也是没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