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

楼主(2007-04-09):
由芯片产生一个方波,然后串连一个电容,再接上一个变压器。变压器输入端就变成了一个正弦波,但这个波形的顶端有波动。
这样的正弦波是怎么产生的啊,不懂。这样的波形能够调节好吗?

网友A:
这还不是正弦波

你看到的,是方波激励下,RLC电路中一部分的响应(电压)。所谓“这个波形的顶端有波动”是分布电容和电感的响应。
要了解其产生的原理,看电工学,RLC电路那部分。

楼主:
谢谢

谢谢,看看书再来请教。

网友B(2009-05-03):
飘过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