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关于IR2130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4-10):
我在面包板上使用IR2130搭电路,将vcc与15v电源连接,vcc与vss之间用3.3uf的钽电容连接,vss接地,vb1通过MUR460与VCC相连,vb1与vs1之间用0.33uf的无极性电容连接,ho1输出端接20欧的电阻,输入端中的HIN1,HIN2 HIN3 ITRIP VSS全部接地,HIN1输入8k左右的方波,其余的所有管脚浮空,从示波器上看到:
高端的输出端的VB1 和VS1 之间的电压是0,并且vb1 vs1的电压均接近15V
FAULT端一直输出0
究竟是什么错误
???
应该说电源+15v是不会出问题的,难道是电路没有介入IGBT还是因为芯片本身的问题????
????

另外能单独IR2130中的某个通道么??比如单独使用hin1使用

谢谢 谢谢 谢谢

您可以加我的QQ  95707042
可以发邮件给我 sdfengjiancheng@yahoo.com.cn

十分 万分的感激!!!

网友A:
把PDF的输入输出关系图看懂了,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A:
要满足自举电路的条件,至少要接一对管子

网友B:
这个一定要介入IGBT的呀,不然电容怎么冲放电啊.

自举的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高端的输出端的VB1 和VS1 之间的电压为什么是0????

"高端的输出端的VB1 和VS1 之间的电压是0,并且vb1 vs1的电压均接近15V"

这个现象的产生也是因为没有接入IGBT么??

还有 2楼的高手能给一个您说的那个PDF文件么??

网友A:
网上搜一搜阿

h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asheet-pdf/view/68069/IRF/IR2130.html

http://www.irf.com/

楼主:
回复6楼

您说的PDF就是datasheet???
这个我看过了啊
还是没弄明白
能不能请您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