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断 一个定时器可否通过相位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

楼主(2007-04-11):
各位大虾:
    好!
    小弟想通过相位控制对交流正弦波进行斩波从而得到不

同的功率的方法控制 小灯的亮度,且 资源只有 一个中断(监测过零)、一个定时器(也可以两个),需要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且调节一路小灯的亮度时其他路不能受影响,可否实现?

    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可否告知思路,如果能有参考程序,小弟感激不尽!!

     小弟Email:    pilieren@gmail.com

网友A:
回楼主

“一个中断 一个定时器可否通过相位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
可以,但单片机要够快才行。
方法是外部中断(检测过零)发生时,给计数器赋值,其值由导通角最小的一路决定。到第一路计数发生中断,重新给计数器赋值,其值由导通角次小的第二路与第一路时间之差决定……

楼主:
控制信号必须用100Hz的信号控制吗?

控制信号必须用100Hz的信号控制吗?
我先用的50hz方波控制但是交流变压器的交流噪音过大,难以忍受?!
不知道应该怎样降低?
朋友说可以用100Hz的小方波控制,不知道那样做可否降低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