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压可调电路设计!

楼主(2007-04-15):
如何设计一个能把150V DC降压为30V~120V DC之间的电路?先谢谢了!

楼主:
比较急的测试,求求大虾了!

比较急的测试,求求大虾了!

网友A:
需要隔离吗

最好把要求说清楚

楼主:
电压要求是如上所示:DC30-120V

电压要求是如上所示:DC30-120V,电流是500mA

网友B:
去买只100w的大功率电位器就能试了

楼主:
降压效果不好

那样降压效果不好,不知道哪们大虾,可否知道怎么用IC或大功率三极体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