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 6V-3V稳压芯片

楼主(2007-04-16):
做毕业设计,为了给电机供电,由于受到尺寸限制只买到相应尺寸的6V电池。
大多数都是6-5的,特此求6V-3V稳压芯片,要求稳压性能高一些的,先行谢过。

网友A:
电机?那你是用什么电池?

蓄电池?

楼主:
电池类型

就一般的碱性电池,6V,短路电流160mA。
电机驱动电流80mA,电压3V,考虑降压。

网友B:
效率

对效率有要求吗?效率高用DC/DC,没要求用LDO,推荐用LP3995-3.0

网友C:
两种选择

第一,考虑成本多些,效率少些的话,可以用LDO,我们有chipower的LDO,CE6209
第二,考虑效率多的话,可以用DC/DC,我们有AATI的AAT1121

13386075968 陈先生

网友D:
用NS的电源会是你很好的选择

你的这种需求很多厂家都能满足,技术含量并不高,其实你做毕业设计,对成本压力不大,我觉得国半应该是你不错的选择.他的电源产品比较全

网友E:
AOZ1011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