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问题

楼主(2007-04-17):
我想把DC48V电压直接降压到5V,考虑到成本问题,只能用电阻,二极管,电容,电感,三极管降压,但是电阻发热很大,电路不 能长期正常工作,有好点方案的帮助我,谢谢

楼主:
输出电流大于100MA就可以拉

网友A:
你算一下这个功耗把

48-5=43v
43*0.1=4.3w
你算一下这个功耗把

网友B:
呵呵,功耗找楼主的设计都要变成热量

网友C:
是不是可以搞一个震荡电流做个简易的开关电源?

网友A:
那不更复杂了?

楼主:
这个问题喊难吗,我是学生,大家都不要谦虚了 ,会就指

网友D:
就用开关三极管和电阻输出取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