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不可以用运放来实现DC-DC?

楼主(2007-04-21):
由于需要的27v和62v电压找不到直接的DC-DC模块.那可不可以直接用运放来实现?谢谢指教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行

因为运放在设计时就不是按照这个目的设计的。
特殊情况也许可以,条件是运放的各项参数都能满足电路要求。

网友B:
可以, 性能价格比就不好讲了.

网友C:
dcdc的控制芯片

呵呵,做控制器怕是可以的,但反而变得复杂了,大把dcdc的控制芯片,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