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冰箱节电器

楼主(2007-04-22):
想自己弄个定时开关,通常应该怎么设计?定时部分如果用逻辑电路,开关管用什么好啊?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定时开关好做,以次节电是扯蛋

楼主:
不过好像确实有这种东西啊

我见到过这种东西,一个插座,上面两个旋钮,分别调整通、段时间,范围都是5~120分钟。所以有点感兴趣它是怎么做的
小弟我对开关管、继电器之类的很陌生,所以确实不知道那怎么弄得,望高人们指点一二,不管它是否真的有多少节电效果。

网友A:
实在想搞就用40A的汽车继电器,便宜

网友B:
汽车继电器只适合低压吧?灭弧能力够吗???

网友A:
继电器拉弧是与生俱来的,没那么可怕

民用冰箱没多大电流,40A继电器灭弧能力再差也够了

网友B:
不是说电流,是说电压,这个和触点间距(机械结构)相关

网友A:
楼上灭弧观念可真够强的

    重申,继电器拉弧是与生俱来的,很难也没必要把拉弧完全消灭,只要继电器触点耐得住就行了。几百瓦的冰箱,电压再高能有多大的弧?
    你认为电弧大小与电流无关?那么你可以发明高压电焊机,省电。

网友B:
你的观念就错了,不想和你争辩...

网友A:
我今天心情好,而且有时间

    楼主见过这东西,我几年前被人忽悠鼓捣过这东西,跟你谈谈体会。
    用定时方式强制节电肯定有效果,不给它电当然就省了,但是这相当于废除了冰箱内的温控电路,你的冰箱恐怕永远达不到预期的温度。
    电路要监测压缩机工作情况,压缩机运转时不要断电。为了几个电钱损害压缩机得不偿失,同时也避免了拉弧,不能赔了压缩机又折继电器啊!
    在你的产品说明书中应该醒目注明:使用本品有可能使食品提前变质,请用户务必勤于观察。

楼主:
感谢楼上指点

想着这种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市场,就是想自己做个玩玩。因为家里冰箱的温控本来就坏了,一直启动。
你说的那个40A继电器什么型号?控制电平多大呢。要知道想手工制作,所以想用那种逻辑电平就能控制关断的。
至于保护压缩机,加几个大电容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A:
到汽车配件店或电子元件店看看,容易找

几块钱的玩艺,干嘛自己费事
汽车电瓶都是12v的,它当然也是12v驱动。

网友A:
你干嘛不做一个温控器玩呢

楼主:
温控好像挺麻烦

您说的那种汽车继电器主要有哪些啊?
能推荐个型号么?

网友A:
网上搜索一下,大把

网友C:
还是换温控器的好啊

网友D:
这样的节电器没什么用的

再说现在的电费也不贵,真要节,把冰箱卖了,不但彻底的省,还赚一笔

网友E:
这种节电方式就是要把冰箱里面的东西弄臭!

不如把它关了更省电!

网友F:
17楼的主意不错。有赚啊!

网友G:

节电器只能对一些不懂电子或能源的人用,
1000A12V继电器,通内阻3m欧姆,纯青铜面触点静面积为2个10mmX40mm厚20mm表面渡银10安士;动面积为40mmX40mm厚20mm,表面渡银10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