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问个关于自恢复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07-04-22):
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可以并联使用吗?我现在需要60V3A和5A的保险丝,可是找不到这么大电流的:手册上给的最大电流是2A。或者30V的先串联再并联?我在想这样使用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手头上没有设备去验证。

网友A:
这东西的灵敏度不很高

这东西的灵敏度不很高

网友B:
其实也是个电阻采样的东东了

电阻采样然后去控制一个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