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 升压IC

楼主(2007-04-23):
   各位大虾,可否给在下推荐几款DC-DC升压IC。
要求:输入3.8V,输出+15V和-15V,电流60mA。
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TFT LCD借口需要使用+15和-15V电源。

网友A:
PT4102可以做偏置电压

PT4102可以做偏置电压 15V -15V 几十mA
http://www.micro-bridge.com/PT4102.asp
0755-83991588 sales@micro-bridge.com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PT4102.asp

网友B:
LM2733

考虑使用NSC的LM2733: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733.html
可以使用在线选择工具进行选择:http://www.national.com/appinfo/power/webench.html,还可以进行仿真。如果有应用方面 的问题,可以提交至中文技术支持。
http://www.national.com/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