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一猜:她是谁?

楼主(2007-04-23):
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入24VDC,输出+12V、-12V、5V电压,PWM芯片上面的型号被擦掉了,7脚接地脚,11脚输出,肯定不是UC3842,想破脑袋也不知是啥型号。有谁能猜到吗?

楼主:
肯定不是TL494

这个IC是14脚的,而TL494是16脚的。

网友A:
把图传上来会好找一些:)

网友B:
说具体点

说具体点,封装,v+的引教,gnd。等应该不难猜

楼主:
引脚是这样的

第7脚GND,电源脚不是很清楚。第4脚和第11脚输出驱动两组不同的NPN和PNP组成的推挽电路的基极。

网友A:
楼主如果不是太忙...

就是太懒:)自己都没弄清楚电路的结构,谁还能知道:)

网友C:
说半天不如用画笔画个图

网友D:
楼上说得实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