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布线间隔的问题

楼主(2007-04-24):
1100V的布线间隔最小要多少,请大虾指教一下,布线间隔的问题。

网友A:
可能还要参考电路板的质地吧

可能还要参考电路板的质地吧

网友B:
有国家标准可以查阅

大概要10mm吧。pcb板上1100v两个焊盘之间最好镂空,免得时间久后因湿度与尘埃造成爬电出现闪络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