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CB及纹波难题.

楼主(2007-04-24):
   因为认证,我把我公司一块开关电源稍作修改,也就是把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修改到合适的距离,符合认证公司的要求.

   这样一下,就把PCB里面一次侧部分的大地面积大幅度削减.

   新PCB与原来的PCB完全一样,只有在一次侧的大地铺地面积约为原PCB一半左右.变压器也稍作修改,将初次级间距改为5.5mm,原先的没有这么大。其余原封不动,包括焊接元器件。可是这一修改,问题来了.

1、原先的电源很稳定,能保持在24V,带载与不带载相差无几。
   现在的电源输出电压,空载在25.7,带载在23.6,并随着带载时间而升高。

2、测试纹波时候,原来的电源纹波是:50mv,现在的却是150mv。

敬请21IC高手给指点一二,能否说说原因,说说解决方法,能否不甚感激。

网友A:
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

你前面提到的铺地面积减小是不会影响带载能力的。问题出在变压器上。重新设计后,变压器的次级电阻肯定有了变化。因为如果初次级间隔加大的话,为了达到同样的功率输出,次级的线径必定加粗了。从而影响次级内阻,使带载能力变差。

网友B:
电感量的变化

应该是电感量的变化使得电路的频率有了变化吧?
影响了实际功率?
楼主请回答,
我们在做开关电源的认证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后经过检测是由于线圈的变化,引起电感量变化,影响了电源的效率,功率远不及修改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

纹波问题,其实是我测试方法有误.

带载不稳问题,确实如上所言,变压器问题,重新设计,另外换了一个较好稳压管.现在正常工作.

谢谢楼上二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