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设计从何开始?

楼主(2007-05-08):
现在要做毕设。题目是:小功率开关电源设计及可靠性研究
作出实际的电源板子。可靠性方面做一些理论上的陈述就差不多了。毕竟‘研究’不太现实
本来感觉很简单的题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直接抄袭现有的电路,感觉有点不甘,想做点‘创新’又一点思路都没有。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直搁置着。无从下手……

希望有经验的师兄或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A:
小功率开关电源设计及可靠性研究

这个题目也未免太大了。
作为毕业设计,选择一个比较成熟的现成电路再加以修改是完全可以的。能够把一个成熟的现成设计完全吃透,对本科生已经不容易了。

网友B:
给一个思路

随便选一个较成熟电路,然后从可靠性方面考虑给予改进.
研究的层次可深可浅.
从设计角度可考虑这样几方面:1.电源侧.过压,瞬时过压和浪涌;2.负载侧.空载,过载甚至短路;3.环境条件(略)4.元器件.降额和余量;5.散热和机械强度.

网友C:
可以找一些开关电源的书来看看,把原理弄透

然后找个电路来玩玩,写论文时先搞一些开关电源的优点,原理说明等等,然后再搞点实际做的结果就差不多拉~~~

网友D:
00准予毕业

hahahaha

楼主:
用不用电源ic?

用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省去了。论文也没什么可写的
不用ic的话好像做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用哪种结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