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7-05-09):
请教:每个恒流源的外部电阻是不是有范围要求,为什么恒流源有时候不能恒流,反而随外部电阻的变化变化呢?

楼主:
唉,没人理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理想的电流源对负载电阻没有要求,但实际的电流源则有要

对电流源来说,电阻越大,负担就越重,因为电流不变,而功率P=I*I*R.

实际的电流源有个最大输出电压限制,负载电压超过此值,就不能再恒流了。

楼主:
我还以为实际的恒流源的负载值仅仅受最大功率影响呢

网友A:
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输出电流是一样的,

所以输出功率和输出电压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了。

电流源在负载短路时,内部消耗的功率应该达到最大值,不过这个条件应该在设计电流源时应该就要考虑到的。
如果不能满足要求,那么就会对负载电阻有个最小值的要求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