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如图的电路可以产生Vref么?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7-05-09):
如果把R2接为0电阻,也就是adj引脚直接接地,是否就可以按照公式得到输出电压为Vref。
不过这个R1该如何选择大小呢?

网友A:
可以. R1的选择,看看这个器件有没有最小工作电流要求

如果有,则取R1略小于Vref/Imin即可。

网友B:
re

I1=5mA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