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个瞬变二极管(TVS)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1)电路板直流电源输入端需要一个浪涌保护,TVS的导通电压是不是比电源电压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

2)瞬变二极管是不是也可以用来防雷?如果是,那和防**有什么区别?

3)如果是直流电源,是不是不用双向的TVS了,二极管正向导通的保护能力和正常的保护能力(反向时的导通)是否相当?

网友A:
re

1 一般按反向截止电压(reverse standoff voltage)选
2 功率太小
3 TVS 资料都会给出最大正向导通电流,一般比反向导通电流大,因为正向压降低

网友B:
楼上的简单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