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比较器输出脉冲

楼主(2007-05-16):
   我想用一个比较器输出脉冲,其条件是在比较器的输入端(正或负)加一高电平,输出端将有脉冲输出,如输入端为低电平,输出也为低,可否实现此功能,如可以,该如何做?请高人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试试行不行

网友B:
楼主的要求

可以在比较器之后加一级单稳态电路实现。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RC微分电路,并且在微分电路输出端加一个二极管以去掉负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