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压差的电源芯片吗?

楼主(2007-05-21):
我需要一种输入36VDC,
          输出5VDC的100mA左右的电源转换芯片。

一般高压差的电源芯片采用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很多。可以其外围复杂,成本高,现需要成本低廉,外围简单,效率还可以的芯片,大家给点信息哦?

78L05好象没有这么高的输入电压的。

网友A:
这么高的压差, 散热问题能解决吗?

这么高的压差, 散热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B:
lm2575

我见过某进口设备的应用,不用散热,2575-5.0一点事都没有,电流肯定超过100mA

网友C:
看对电性能的要求

看你是选用线性稳压电源还是开关型的稳压电源,线性稳压电源效率相对较低,但是性能很出色,比如LM317就可以。开关型的就可以有很多了,它的效率可以做到很高,但是会有噪声和比较大的纹波。比如LM2676.

网友D:
实在不想用开关电源的话

就用1片7824+1片7812+片7805

楼主:
有意思!

呵呵,有意思!谢谢大家!

网友E:
就用1片7824+1片7812+片7805

要这么多芯片,太不合算了吧!!!!!

网友F:

LM2576很好啊

网友G:
re

7805有40v输入的。(lm7805??)

网友H(2007-07-16):
不知道LM2596怎么样 最近也在研究这玩意

网友I:
呵呵!

给一份吧

网友I:
高压差的电源芯片吗

高压差的电源芯片吗

网友J:
用A8498

用A8498,Vin:8~50V,Vout:adj,另还一个特点PWM频率可调的,EMI问题可以很好解决.联络:L1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