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带三相整流桥作负载,再带PWM控制的电感,算阻性负

楼主(2007-05-21):
(无正文)

网友A:
再带PWM控制的电感

“PWM控制的电感”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是这样的:

就是电路的负载是一个PWM控制的高频变压器,类似开关电源的结构。不过是三相的。我想应该不能算阻性负载,但不了解怎么算其功率因素。

希望得到指点,或指点一下哪里有相关的计算资料。谢谢。

网友A:
我简直是一头雾水

“PWM控制的高频变压器,类似开关电源的结构”
这还有三相的?
这个“PWM控制的高频变压器,类似开关电源的结构”供电应该是直流吧?
你的“三相整流桥”输出端,有没有滤波电路?如果有,是电感输入滤波还是电容输入滤波?

楼主:
呵呵,有滤波电路。

380V三相经过三相整流桥然后以电容滤波变成直流,然后接线圈,以PWM驱动MOSFET控制线圈通断。

我已经基本搞明白了,其实这样的负载应该算感性负载,功率因素小于1,需要使用功率因素补偿电路提高整机的功率因素。

谢谢maychang的热心解答。

网友A:
楼主还没搞明白

对交流来说,这不是感性负载,也不能用电容补偿。要提高功率因数,其补偿电路相当复杂,实际上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B:
整流

又是非线性的,必须PFC,否则对电网伤害很大的。